[求助] SAR ADC VREF BUF设计

楼主(2025-08-18):
请教下各位坛友,常用于12b SAR ADC中的VREF BUF结构有哪些,要求fast transient response、low noise,最好能不外挂电容。

网友A:
(1)直接用电源;(2)用source follower或类sf结构如FVF; (3)高速sar adc需要冗余结构不然vref buf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用电源;(2)用source follower或类sf结构如FVF; (3)高速sar adc需要冗余结构不然vref buf不好做 ...

就只是12b 1M通用SAR ADC,SOC片上,用类LDO需要很大功耗,想看看会有其他结构吗?SF/FVF不是高速SAR才会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只是12b 1M通用SAR ADC,SOC片上,用类LDO需要很大功耗,想看看会有其他结构吗?SF/FVF不是高速SAR才会 ...

你可以看下论文,input driver和reference buffer就是功耗很大,都接近adc core功耗了,除非可以用片外电容或者片内大电容。看起来采样率只有1M,但开关切换至少20M以上了。如果需要更低功耗要不片外电容要不直接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用电源;(2)用source follower或类sf结构如FVF; (3)高速sar adc需要冗余结构不然vref buf不好做 ...

还想请问下,直接用电源的话,PSR会特别差吧,如果我这个电源别的高速模块也在用。或者放local decap?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下,直接用电源的话,PSR会特别差吧,如果我这个电源别的高速模块也在用。或者放local decap?
...

最好不要直接共用,共用则减少公共路径电阻电感,加decap,RC,CRC之类的滤波。

网友:
我用的运放+FVF结构,恢复稍微有点慢,里面极点较多容易打架不好调,输出Vout也比较依赖快速环路的增益,PVT波动没有传统运放闭环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