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data input的timing value 在k库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覆盖table里value这些数值的关系

楼主(2025-08-18):
timing() {
                                                        related_pin :   "CE2" ;
                                                        timing_type : hold_rising ;
                                                        rise_constraint ("vio_7_7_1") {
                                                                index_1("0.0160000, 0.0320000, 0.0640000, 0.1280000, 0.2560000, 0.5120000, 1.0240000");
                                                                index_2("0.0160000, 0.0320000, 0.0640000, 0.1280000, 0.2560000, 0.5120000, 1.0240000");
                                                                values("0.2520141, 0.2482756, 0.2380105, 0.2170922, 0.1956920, 0.1645749, 0.1261529", \
                                                                "0.2555891, 0.2518057, 0.2445799, 0.2238562, 0.2002855, 0.1687571, 0.1296817", \
                                                                "0.2630017, 0.2591888, 0.2519638, 0.2338413, 0.2073209, 0.1788179, 0.1374900", \
                                                                "0.2779553, 0.2740430, 0.2673261, 0.2491905, 0.2255872, 0.1942150, 0.1518390", \
                                                                "0.2963432, 0.2919543, 0.2871788, 0.2666807, 0.2449978, 0.2087459, 0.1727115", \
                                                                "0.3260859, 0.3194851, 0.3121788, 0.2987110, 0.2731418, 0.2432291, 0.2056704", \
                                                                "0.3775021, 0.3755781, 0.3447398, 0.3278961, 0.2963093, 0.2742061, 0.2342027");
                                                        }
                                                        fall_constraint ("vio_7_7_1") {
                                                                index_1("0.0160000, 0.0320000, 0.0640000, 0.1280000, 0.2560000, 0.5120000, 1.0240000");
                                                                index_2("0.0160000, 0.0320000, 0.0640000, 0.1280000, 0.2560000, 0.5120000, 1.0240000");
                                                                values("0.2696844, 0.2658401, 0.2583355, 0.2406600, 0.2131670, 0.1709800, 0.1055141", \
                                                                "0.2760529, 0.2723896, 0.2618369, 0.2442408, 0.2206950, 0.1772781, 0.1119739", \
                                                                "0.2834954, 0.2798614, 0.2723489, 0.2549268, 0.2281913, 0.1846821, 0.1195795", \
                                                                "0.2984466, 0.2950371, 0.2874408, 0.2695178, 0.2422088, 0.1997601, 0.1344417", \
                                                                "0.3161500, 0.3125073, 0.3047939, 0.2861663, 0.2595814, 0.2170820, 0.1503297", \
                                                                "0.3435299, 0.3400524, 0.3332431, 0.3221172, 0.2906871, 0.2493294, 0.1705775", \
                                                                "0.4015371, 0.3727228, 0.3777759, 0.3478880, 0.3175033, 0.2846746, 0.2140401");
                                                        }
                                                }

对于data input的timing value 在k库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覆盖table里value这些数值的关系,这些数据是一个点一个点仿出来的,很耗时,如果有一个大概方法可以覆盖这些数值的关系 是不是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了?

网友A:
蹲一个答案

网友B:
要改变仿真原理,风险似乎比较大

能不能考虑从并行度入手?比如网表里放1000个同样的器件,输入激励每个错开1fs,是不是就可以加速~100倍左右了。

另外也可以分阶段仿,比如第一次1000个激励步进是错开1ps,定位到窗口在哪个ps;第二次再仿1ps里的1000个f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改变仿真原理,风险似乎比较大

能不能考虑从并行度入手?比如网表里放1000个同样的器件,输入激励每个错 ...

没看懂哥的一个意思?可以再详细解释一下吗?

另外网表放1000个同样的器件,那不就是等于修改网表了吗?网表出来的就是固定了吧?
因为本来就是不太想通过仿真直接看有没有机会能有一些公式或者原理来覆盖timing value之间的关系。
我的另外一个帖子是求助探究timing value跟PVT的关系,能否直接得出一个近似的timing window,这样在仿真缩小timing window的时候可以减少仿真工具的迭代次数从而加速仿真。

像线性回归等AI拟合的方法又略显不实际。普通的线性显示公式又无法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蹲一个答案

佬哥,请你解决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蹲一个答案

老哥,你有用什么最小二乘法去试过不,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