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iberate_ams怎么使用多个cpu

楼主(2025-08-18):
char_ams 命令中已经用了选项 -charthread 4 -partthread 4

怎么看CPU使用还是只有一个100%利用率
无论设置多少或者是否设置都是1个

楼主(2025-10-29):
arc发现阶段只能单线程,仿真阶段才能多线程。所以大cell还是要自定义arc,不然要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