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ectre 多仿真同时无响应

楼主(2025-08-18):
CADENCE Spectre 多仿真同时运行的时候,无响应,一直在pending, 没有报错 也没有提示。

单个仿真没有问题 可以正常进行。

网友:
检测一下CIW窗口,license可能少feature,加上就行了

网友:
去仿真目录看下job的log文件里面,进行卡在哪里,然后单独仿下看看有没有问题。job仿真用的是无GUI界面的形式在后台打开一个virtuoso然后再仿真的,所以有2中可能1是你挂的一些脚本阻止了仿真,2是你缺少无GUI界面的库文件

网友:
你这样问是没办法获得准确的答案的。建议你:
1. 提供cadence virtuoso和spectre的版本;
2. 确认是仿真的模拟电路还是数模混仿?
3. 用的是virtuoso explorer还是Assembler?
4. 最好把pending的界面截图出来,同时把CIW显示内容截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