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仿真二次谐波太大

楼主(2025-08-18):
如图是原理图仿真的14bit SAR ADC FFT分析之后的图像,二次谐波叠加在图中位置没有明显的峰;
请教一下大家可能是因为什么呀? 计算得到的ENOB太小,只有12.68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图中只能看到fin的近似值19.53kHz,不知道精确值值是多少,频谱形状看起来有点像Spectrum Leakage。是否符合fin/fs=m/512,其中m为与512互质的正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只能看到fin的近似值19.53kHz,不知道精确值值是多少,频谱形状看起来有点像Spectrum Leakage。是否 ...

请问哪里看出像是频谱泄露的呀?我改了之后 17个周期 512个点的结果确实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看出像是频谱泄露的呀?我改了之后 17个周期 512个点的结果确实好一些

我是直接根据你的频谱形状猜测的。
Single tone输入的情况下,理想频谱大致如下所示,明显可见其中一个幅值最大的bin对应输入信号,其他bins对应量化噪声,量化噪声频谱大致呈现white noise特征。
但若发生了频谱泄露,如你之前的频谱图,信号功率除了分布在signal bin,还泄露到其他几个bin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看出像是频谱泄露的呀?我改了之后 17个周期 512个点的结果确实好一些

请问你这里是放了一张新的频谱图吗?我这边显示一直在转圈,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