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vco带着电源噪声的真实相噪

楼主(2025-08-18):
请教一下没做LDO的情况下,如何仿真vco带着电源噪声的真实相噪?

网友A:
可以在理想电源上添加一个LDO的噪声文件,噪声文件来源可以参考后续实际使用供电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理想电源上添加一个LDO的噪声文件,噪声文件来源可以参考后续实际使用供电芯片的datasheet ...

片外恒压源供电怎么处理?

网友:
不好的恒压源也有噪声

网友:
拿个电阻生成白噪声模拟一下看看电源对VCO的pushing在什么量级呗,想完全模拟又没有噪声文件做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