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关于压摆率的问题

楼主(2025-08-19):
两级运放,复旦两级运放第二级压摆率给出公式(ISS7-ISS5)/CL,我的设计直流时为(40-20)uA/5pF=4V/us,但仿真得到SR为5.5us,和第一级SR较为接近,怎么回事呢?我们课设写的ISS7/CL作为压摆率,是这样解释吗?

网友A:
压摆率类似于水桶效应,补偿电容和负载电容谁的充放电受限决定了压摆率的大小,仔细分析这些电容的最大充放电电流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摆率类似于水桶效应,补偿电容和负载电容谁的充放电受限决定了压摆率的大小,仔细分析这些电容的最大充放 ...

谢谢,我想已经解决了。我发现第一级复旦用的PMOS做输入对,我用的NMOS,给的信号一样,导通/关闭的逻辑要相反,第二级SR公式应该用的公式是(I6-I5-I7)/CL,I6很大,可以忽略第二级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