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个bias电路同时给很多颗op提供偏置

楼主(2025-08-19):
1个bias电路同时给很多颗op提供偏置(电压偏置的方式),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一般没什么问题吧,但是如果op有动态信号会通过偏置耦合到别的op里面。

网友:
除了干扰,还有漏电,匹配。

网友:
走线别太远,电压容易受干扰,远的话可以传电流再到op本地做IV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