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a的个数怎么由1个变成多个。

楼主(2025-08-19):
1.在版图界面,按p,画出一条M3的path线,然后右击或者按ctrl+shift+q,选择向M4跳线。然后按space,此时弹出via select。如何设置:使得via3的个数可以自由选择。
2.或者,如何设置,使得调用的孔的个数为2。

网友:
在XL状态下Window --> Assistants --> wire assistants

网友:
XL模式下 wire Assis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