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十万火急,求助Key Foundry厂180工艺插入dummy的rule

楼主(2025-08-19):
如题,求助Key Foundry厂180工艺插入dummy的rule或者脚本,麻烦各位大佬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个是什么工艺,下面这个是一个简单的rul,把文件改成.rul文件,在drc里跑验证即可。里面一些设置你要自己根据你的工艺进行修改才能用。主要是layer number,以及一些屏蔽层的设置。这些都是要改的。

网友B:
PDK 有自带的utility, 如果没有可以请FAB插入dumm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K 有自带的utility, 如果没有可以请FAB插入dummy吧

FAB 可以插,但是领导让自己弄,FAB那边不提供这个rule

网友:
自己写个,论坛有很多类似的skill脚本。或者你找个已有工艺的rule改一个,凑合用用得了

网友:
这个要适配下工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AB 可以插,但是领导让自己弄,FAB那边不提供这个rule

你就说 自己插 对良率有影响 看他还敢不敢让你搞

网友:
这个都是fab给rule的,我发现都还是加密的,自己写怕是不大行

网友:
一开始可以先只开前三个选项,提前看下dummy的分布情况,显示不全就修改drc输出数量,就可以看到全部dummy的分布效果。确定无误再打开下面的输出gds的开关,就会在当前目录创建一个GDS,然后导入加上即可。
#DEFINE CREATE_M1DUMMY
#DEFINE CREATE_M2DUMMY
#DEFINE CREATE_MTDUMMY
#DEFINE CREATE_All_GDS
//#DEFINE CREATE_M1DUMMY_GDS
//#DEFINE CREATE_M2DUMMY_GDS
//#DEFINE CREATE_MTDUMMY_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个是什么工艺,下面这个是一个简单的rul,把文件改成.rul文件,在drc里跑验证即可。里面一些设置 ...

非常感谢,这个我有其他家工艺的,但是吧,这家就很烦,各dummy层都不开放,如metal1的只用PIN与drawing的,其余的都不开放,导致计算时如果都用drawing就没法区分,其余层次就更加难搞了,就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