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 AMS 用dspf后仿只能存一层不能存多层,如何解决

楼主(2025-08-19):
virtuoso 做AMS数模混仿的时候 用dspf的格式的文件,后仿只能存一层不能存多层,,不然仿真器会报error,各位前辈大佬如何解决

因为需要看内部的一些信号,只存一层无法看到内部信号,在不用spectre格式的后仿真文件的情况下,怎么解决呢

一般会写.rpt文件加model里面,写上内部存的信号,但是rpt文件有的时候部分内部类似带vin<3:1>的bus的信号存不到,有些信号也存不到

请问各位前辈如何解决呢

rpt写的数字部分格式如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还是写.rpt文件来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还是写.rpt文件来解决

要先在寄生网表里面搜索找到要保存的相应的端口名字,然后存住想要的信号写到rp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