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抗辐射加固设计

楼主(2025-08-19):
万能的网友啊,图示是一个ADC里面的存储器模块,M3和M4是比较器比较结果的输入对管,现在我想对他进行相应的辐射加固设计,主要是抗单粒子翻转设计,我分析了半天主要是对其前面6个管子进行加固设计,但是我看了很多文献也思考了很久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加固,恳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给点想法,小弟跪谢了

楼主:
他电路的原理在这篇文献里面

网友:
做成3选2?

网友:
什么是加固设计?

网友:
N管浮地?SUB不共?

网友:
看你的版图面积了,一般加一下N/P MOS的间距,给PMOS的Nwell 外面在加一个很宽的接地的Pwell,加大电阻同时让电流有地方泄放,SEL不容易建立就行。或者直接上SOI的工艺,SEE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