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环路增益和GBW跟输入的位置无关么

楼主(2025-08-19):
之前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今天突然想到stb仿真中,ac输入的位置会对结果有影响么?
经过仿真验证,我在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buffer的输入和Vdd依次加上ac输入,两个输入位置情况下的stb仿真结果完全一样,这是为什么?希望大家解释解释。

再比如我们总说这个放大器的GBW和极点的位置,我们可以通过计算传输函数来求其极零点位置,这些与ac输入的位置有关系么?求大家解释解释

网友(点评):
ac和stb是两个不同的仿真。stb仿真时,ac源会被置零。stb仿真,会与iprobe放置位置有关。

网友:
学下stb原理,它本质也是用ac算的。

网友A:
stb本身是环路增益,你可以理解为ac和stb虽然都是计算频率增益的方法,但是计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环路可以不只是单位增益反馈,可以是更复杂的反馈,ac仿真和stb仿真是分开仿真的,你设置ac电压不会影响stb仿真的结果,会被忽略ac电压,同样的你添加iprobe也不会影响ac仿真的结果,iprobe会视为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b本身是环路增益,你可以理解为ac和stb虽然都是计算频率增益的方法,但是计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环路可以 ...

原来这样,我记着之前好像在哪看到说stb仿真也是小信号仿真,我就以为肯定得加上ac输入,才可以进行stb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我记着之前好像在哪看到说stb仿真也是小信号仿真,我就以为肯定得加上ac输入,才可以进行stb仿 ...

stb当然也是小信号仿真,只是相当于断开环路,在iprobe添加小信号,然后再iprobe的另一端接收到的环路信号,也是小信号模型,但是毕竟模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b当然也是小信号仿真,只是相当于断开环路,在iprobe添加小信号,然后再iprobe的另一端接收到的环路信 ...

是这样呀,学习到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