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下看pdk spectre模型参数不全怎么解决

楼主(2025-08-19):
瞬态下看pdk spectre模型参数不全怎么解决,点击get from simulation这里只显示出这么几个参数,有大神知道怎么在ADE L下操作吗,并且用计算器去导入OP parameters也是不全的,该怎么操作?

网友A:
tran默认不存oppoint,想看的话需要写save文件,详情看spectre user refer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默认不存oppoint,想看的话需要写save文件,详情看spectre user reference

不是这个意思,就比如看DC operation point的时候,setup 切换模型参数,只有这一些,其他的无法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默认不存oppoint,想看的话需要写save文件,详情看spectre user reference

问题是 foundry 提供的 spectre model 文件中,对模型的描述存在 main 这一子层级,同时软件默认取顶层的结果,导致无法默认取得子层下的 DC 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