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加冗余DEC后输出波形出现很多毛刺

楼主(2025-08-19):
差分结构的10bitSARADC,CADC为9位,带2位冗余仿真,sub-radix-2
加入DEC电路后(11位非二进制译码转9位),输出波形出现很多毛刺
降低输入频率fs20M一半到10M后,也没有改善很多。
DEC电路及仿真结果如下,逻辑我验证了,没有问题,会有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延时。输出再加一级锁存器

请教一下具体原理是什么呢,加了好像没有很大改善
补充一下

网友A:
逻辑延时。输出再加一级锁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延时。输出再加一级锁存器

再加一组DFF锁存吗

网友:
输出信号为什么有35mV的尖刺

网友:
最后用dff打一拍 而且 有毛刺蛮正常的

网友B:
输出码值的不同位转换出来的延迟不一致导致的毛刺吧,最后输出加DFF是为了可以让它全部转换完成之后再同步打到DAC里面,这样就不会有数据解码转换过程中的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码值的不同位转换出来的延迟不一致导致的毛刺吧,最后输出加DFF是为了可以让它全部转换完成之后再同步 ...

已经加了DFF了,没有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DFF了,没有改善

那这个毛刺是什么触发的,这个波形应该是解码后的数据给到理想DAC出来的电压波形吧?加了DFF之后也有毛刺可能是DFF对0→1和1→0的传输延迟不一致导致的?如果是这种就没必要关注了,不想要波形有毛刺那就DAC输出加一个RC滤波。

楼主:
谢谢,已解决,是全加器的问题,速度不够快,输出加了个缓冲器解决了

网友:
问题不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