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ir跑仿真时报了个error,求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2025-08-19):
用candence 的ADE L跑的。用calibre的pex导出的dspf。

网友:
你在ADL L内选仿真节点的时候没选对节点,电流要选端点,电压才选线。我之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可以试试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 error内容看看

大哥,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传上来了

我跑的是totem。不过你这个问题 已经提示你了。 你检查一下totem配置实例化名称以及cellname是否和电路一致。

楼主:
我用spectre跑的。

楼主:
我比较笨,没找到问题在哪

楼主:
感激不尽,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激不尽,问题解决了,谢谢。

怎么解决的,求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求方法

就是输出选的不是电压,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