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 Power Domain Power Plan问题求助

楼主(2025-08-19):
初学innovus,现在有一个项目,Top 电源是{VDD VSS},但是其中两个IP需要单独供电暂定为{VDDF GNDF},

我在initial中定于了:
set pwr_net={VDD VDDF}
set gnd_net={VSS GNDF}
在powerplan的时候设置globalNetConnect:
###############for stdcell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DD -instanceBaseName -override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pgpin -pin VSS -instanceBaseName -override

###############for tie cell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tiehi -override -verbose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tielo -override -verbose

###############for IP

globalNetConnect VDDF -type pgpin -pin VDD -instanceBaseName u_m0_sys/u_efc_top/*LS008K8IDA*
globalNetConnect GNDF -type pgpin -pin GND -instanceBaseName u_m0_sys/u_efc_top/*LS008K8IDA*

现有几个问题:
1,所有stdcell power/ground都没有连接到指定的VDD/VSS(通过broswer查看PG);
2,所有IP在做power rail的时候都没有接到指定VDD/VSS(通过broswer查看PG);
3,摆放的welltap和endtap的power/ground都没有接到指定VDD/VSS,并且power rail断开

请问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Multi PowerDomain的instance电源连接基本依赖upf,然后自己加的常开的buf和powerSwitch自己再去global,global的时候要带上powerDomain这个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