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PLL里面PFD+CP联合仿真问题

楼主(2025-08-19):
各位大佬,我在单独测试PFD+CP时,出现了CP输出电压过充的情况,请问各位大虾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有大佬回复一下吗

网友A:
开关尺寸调一下试试,还有就是结构加运放钳位了没

网友B:
看你的波形,开关管如果用的是传输门,接的UP和UPB,DN和DNB两组控制信号要没有时延。另外就是有没有加解决charge sharing的钳位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尺寸调一下试试,还有就是结构加运放钳位了没

加了钳位运放解决电荷共享的问题,单独仿真CP充放电还好,可以接受,没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波形,开关管如果用的是传输门,接的UP和UPB,DN和DNB两组控制信号要没有时延。另外就是有没有加解决 ...

开关管没有用传输门,就是普通的单管开关,也加了运放进行钳位,减小电荷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波形,开关管如果用的是传输门,接的UP和UPB,DN和DNB两组控制信号要没有时延。另外就是有没有加解决 ...

开关是这样的结构,中间有一个钳位运放

网友C:
可能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接反了

功能正常的,就是性能不太好。怎么会接反呢

网友D:
单独仿真CP还好,然后带上PFD就这样了?那是不是PFD出来的控制信号没对齐?而且咋这开关m这么大,CP的输出电流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独仿真CP还好,然后带上PFD就这样了?那是不是PFD出来的控制信号没对齐?而且咋这开关m这么大,CP的输出 ...

CP电流最大4mA的样子,我把PFD给的控制信号拉出来看还可以,和前仿真基本一致

网友D:
引用 楼主:
CP电流最大4mA的样子,我把PFD给的控制信号拉出来看还可以,和前仿真基本一致
...

所以这是提参后仿出现的问题吗?那可能需要查一下CPOUT节点的CC,看是不是哪个信号跟CPOUT有很大的互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这是提参后仿出现的问题吗?那可能需要查一下CPOUT节点的CC,看是不是哪个信号跟CPOUT有很大的互耦
...

前仿真也有过充,但是没后仿真的过充大,我也感觉是哪里的寄生大了,但是想尽了办法也没有搞定

楼主:
各位大虾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这是提参后仿出现的问题吗?那可能需要查一下CPOUT节点的CC,看是不是哪个信号跟CPOUT有很大的互耦
...

刚刚看了cpout节点的寄生电容,总共150f的样子,这个寄生算大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cpout节点的寄生电容,总共150f的样子,这个寄生算大吗

你说的过冲是红框里的这种还是黄框里的这种?寄生电容总共150fF,那提取的PEX是C+CC还是只有C?有没有PEX的RVE窗口的图截一个看看。然后要不描述一下这个图的仿真case是什么吧,不然可能都不知道我们讨论的是不是同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过冲是红框里的这种还是黄框里的这种?寄生电容总共150fF,那提取的PEX是C+CC还是只有C?有没有PEX ...

红色框里面那种,我主要关注纵坐标电压在(0.5-1)v的范围内的情况,pex提取的时C+CC。这个图是PFD+CP联合仿真,我给PFD的信号是参考信号相位一直持续落后反馈信号2ns,两者的周期是10ns,图中不同的线表示不同的CP电流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是这样的结构,中间有一个钳位运放

开关尺寸这么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尺寸这么这么大

对的,因为流过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