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DT配置疑问

楼主(2025-08-19):
如果EDT scan channel in 和 scan channel out 数量不对称的时候,如何评估该EDT的压缩率?

这种不对称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有什么好处?对称呢,有没有什么优点?

网友A:
楼主疑问找到答案了吗?我好像在手册看过,现在工具做的scan_in和scan_out数量都是对称的吧。不对称会省端口,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实现和测试的,比如输入输出2:1这样

网友B:
还有不对称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疑问找到答案了吗?我好像在手册看过,现在工具做的scan_in和scan_out数量都是对称的吧。不对称会省端 ...

根据EDT的电路结构,scan_channel_out似乎和in没有直接关联,Decompressor使用ring_generator 和phase shifter来进行解压缩,compator可能使用多种压缩处理方法,书上说的俺也闹不太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不对称的,没见过

面试被问到了,感觉好像可以不对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面试被问到了,感觉好像可以不对称

不对称能带来什么好处,有那个必要吗? 问你一下memory repair 怎么确定哪些memory需要repair,哪些不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称能带来什么好处,有那个必要吗? 问你一下memory repair 怎么确定哪些memory需要repair,哪些不需 ...

讨论一下呀,memory repair首先得确认使用mem有repair逻辑吧,然后进行repair analysis,提供repair informat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讨论一下呀,memory repair首先得确认使用mem有repair逻辑吧,然后进行repair analysis,提供repair info ...

memory repair逻辑是你从fab申请的,哪些要做,哪些不要做,都是要考虑成本的

网友(2025-09-18):
引用 网友B:
memory repair逻辑是你从fab申请的,哪些要做,哪些不要做,都是要考虑成本的
...

意思是memory ip是否带repaire逻辑,是需要像fab申请的是吗? 另外是否要做修复,这个是不是看设计

网友:
input channel可以分出data channel 和control channel,  使得input channel > output channel

网友:
压缩率只是说的input channel和chain数量的比,跟output channel没关系,不对称的设计是可以的,一般来说如果channel数量固定,为了压缩率的考虑,会让input channel数量要大于output channel数量。
就像4楼说的,edt的解压缩就是用ring generator与phase shift来实现,而测试响应的压缩有多种方案,具体的在手册中可以找到,比如spatial compactor等的形式,两者并不相关。input channel数量的选择和压缩率、覆盖率、chain长相关,output channel数量会考虑混叠等效应,影响覆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