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ormality fail

楼主(2025-08-19):
求助:
DC单独合成module A netlist,然后用A的netlist,结合B rtl,一起合成新的netlist, formality 结果如下:

A rtl                      VS   A DC netlist , formal pass
B rtl+A DC netlist   VS   B PR netlist + A PR netlist ,formal pass
B rtl+A rtl              VS   B PR netlist + A PR netlist ,formal fail

请问是否可以认为该设计 formal pass?

网友:
第一+第二项的比较就够了吧,逻辑已经闭环了
第三个比不过是正常的,A RTL到A netlist的svf没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