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func的sdc中会定义dft相关的时钟呢

楼主(2025-08-19):
想请教一下前辈们,我做block pr的时候看func的sdc中还会把dft用的clock给定义进来,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要不就是把部分DFT mode merge到func mode里了,要不就是为了给DFT clock单独的时钟路径赋予时钟属性然后在dft mux那stop propag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是把部分DFT mode merge到func mode里了,要不就是为了给DFT clock单独的时钟路径赋予时钟属性然后在 ...

嗯,应该是您说的第二种情况,因为case analysis把scan disable了。感觉这样就只是在前期标一下clock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