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噪声拟合的疑惑

楼主(2025-08-19):
请教各位大佬,我们在用pss+pnoise仿真PLL中的VCO时勾选的relavite,但是对CP DIV等模块又是选择的absolute,最后我们将他们的波形拟合在一起,这样不会有问题吗?VCO的横坐标不是频偏吗

网友:
新人回答,VCO的频率需要计算成频偏处的 自然要选相对的,那是因为他的工作频率较高,CP那些选绝对是因为它们的工作频率本身就是从0开始的,所以选绝对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