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定制设计MAC

楼主(2025-08-20):
如果我想用全定制的方法去做一个NPU中的MAC,从下面几个方向应该分别怎样着手?

1, 算法
2, RTL/netlist
3, std cell
4,  手动PR

网友A:
怎么个定制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定制法

我的想法是,从各个层面,分别定制,取到最好的PPA结果,现在就是没有头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从各个层面,分别定制,取到最好的PPA结果,现在就是没有头绪
...

你的RTL不就是根据算法来的吗?这都是依赖的关系吧,你的算法确定的话,后面的这些也都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TL不就是根据算法来的吗?这都是依赖的关系吧,你的算法确定的话,后面的这些也都确定了
...

RTL/Netlist还有一层是手写网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L/Netlist还有一层是手写网表,

手动网表是什么?

网友B:
不可能,难道PR软件你也要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网表是什么?

手动摆放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难道PR软件你也要定制?

肯定不涉及软件,是手动摆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涉及软件,是手动摆放

别逗了,手工摆大IP可以,CELL不可能自己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逗了,手工摆大IP可以,CELL不可能自己摆

追求极致PPA肯定需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追求极致PPA肯定需要的

你根本就没做过定制化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根本就没做过定制化设计

哈哈,是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