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dio pa 运放用mos电容作为补偿电容的可行性

楼主(2025-08-20):
如题,目前做一个低功率的audio pa,由于驱动的负载范围较宽,补偿电容面积过大,想用mos电容减小面积。
由于补偿电容有一端信号摆幅较大,存在电容两端电压变化范围较大,甚至可能为0V或者负的情况。
弥补的办法使用varactor(nmos in nwell),然后用两个并联反着接,使电容随电压的变化小一些。
至于频率,由于带宽只有几Mhz,信号只到20kHz,应该影响较小。

1)除了补偿电容容值的变化带来的零极点变化问题,还有什么其它的风险吗?
我看有说mos电容衬底噪声的问题,会有影响吗?
有前辈之前在这种低噪声运放里用过吗?
2) audio pa输出级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网友:
varactor上方可以再放几层MOM/MIM电容;guard ring不同domain之间的安全距离要留足。

楼主:
通过两个mos电容反向并联C-V变化可以做到100~120%之内。

网友:
mos或者var做补偿电容其实挺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