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是运放输出的波特图,这个稳定吗

楼主(2025-08-20):
0db有60°的裕度,但是感觉曲线有点怪

网友(点评):
肯定是不会振荡的。

楼主:
增益相位分开了下

网友A:
稳定,但是看上去增益裕度10°左右,有点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但是看上去增益裕度10°左右,有点极限了

但是前面相位是先减小再升高的,这样还稳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前面相位是先减小再升高的,这样还稳定吗。

可以看下奈奎斯特判据

网友:
稳定,但是可以优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