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VCO的输入对管id噪声太大如何减小

楼主(2025-08-20):
指标是-105dB,还没有画版图后仿,前仿真的最差相位噪声都还差了好几个dB,看到说可以加大交叉耦合的尺寸,尝试后有效果,但尺寸已经很大了,后续再加大相噪没有明显降低

LC-VCO的电路结构

LC-VCO的电路结构

相位噪声

相位噪声

noise summary

noise summary

网友A:
工艺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瓶颈?

是这样吗,用的是tsmc28nm工艺,问了师兄,也只说增大管子尺寸,实在不知道怎么降低id噪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瓶颈?

是这样吗,用的是28nm工艺,问了师兄,也只说让我增大管子尺寸,但是后面怎么也降不下来

网友B:
试试加大偏置电流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加大偏置电流有用吗

我采用的结构没有尾电流源,如果加个尾电流管,再去改变偏置电流,但是这样又有尾电流管的噪声引入,噪声是不是可能还会恶化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采用的结构没有尾电流源,如果加个尾电流管,再去改变偏置电流,但是这样又有尾电流管的噪声引入,噪声 ...

不一定,那你把输入对管换成LVT的管子试试吧

网友C:
振荡频率30G啊  震荡幅度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荡频率30G啊  震荡幅度有多大?

大概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那你把输入对管换成LVT的管子试试吧

刚才试了一下,尾流管的尺寸要很大,改变偏置电压,电流没有不加电流管时候的大,相噪变差了点,换成LVT的管子变化不大

网友D:
1. 用ULVT
2. 实在不行的话,NMOS下方加LC滤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用ULVT
2. 实在不行的话,NMOS下方加LC滤波电路

同意,现在负阻差分对占比大,增加差分端二次谐波滤波器,看看是否能提高性能,如果不行的话换结构吧,试一试hv mos把幅度提高。

网友:
管子的flicker noise占主导吗?可能是摆幅太大了,加个限流尾电阻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