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这个电路中M1~M4以及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5-08-20):
这个电路是一个Level Shift电路,但是尾电流源M0处并联了四个NMOS与电容,有大佬知道这四个NMOS管与电容起到什么作用吗?

网友A:
你这个看着怎么像个比较器?这电路用在哪里得?还搞了个1pF得大电容

网友B:
这是个比较器,反向的电路有可能不是这个模块内部的。如果是,那有可能是抑制比较器kickbacknois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看着怎么像个比较器?这电路用在哪里得?还搞了个1pF得大电容

电容没那么大,实际是180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比较器,反向的电路有可能不是这个模块内部的。如果是,那有可能是抑制比较器kickbacknoise的 ...

是比较器,也是当作level shift用的,可以解释一下是怎么抑制kickbacknoise的吗?

网友:
首先能确定,这是一个比较器。红线框里的电路是起到加速状态翻转的作用的,输入VP,VN处于翻转中间态的时候,比较器的电流会加大,不在中间态,不会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