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种方法测得的CMRR不同,哪个合理

楼主(2025-08-20):
如题,电压电压3.6V,输入共模电平1.8V。第一种方法如下:

在这个共模电平下的差模增益很大(69dB),所以我认为这种方法CMRR基本可以忽略AvDM+1中的1,是比较准的CMRR测试方法
第二种方法如下
使用定义,CMRR为差模增益/共模增益,图中V5电压源设置为DC=1.8V,ac=0V,V13电压源设置为DC=0V,ac=1V。
为了让输出点有一个合适的共模电压,这里使用1T的大电感隔离ac信号,这种方法我认为也合理,直接使用公式
两种方法得到的Vout输出曲线如下
两种方法是否都合理?结果不一致是不是因为第二站方法,输出连接到了输入,输入端的Cgg有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