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问题

楼主(2025-08-20):
SAR ADC 的问题
最近初学SAR ADC,我做的是一个VCM-based的异步时钟,输入给的是一个正弦波,但是结果中间一段波形拉不到Vcm,这是为什么呢?求大佬解答

网友A:
查一下开关吧,SH开关和CDAC的开关重点看一下,CDAC的开关八成是有问题的。

网友:
减小输入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开关吧,SH开关和CDAC的开关重点看一下,CDAC的开关八成是有问题的。

是由于电荷注入导致CDAC上电荷流入到SW上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由于电荷注入导致CDAC上电荷流入到SW上导致的吗

有可能,你就看看每个电容和开关接着的那个级板电位能不能正常回到理论的电位,如果是的话可是改成互补开关试试,不过我当时只是辅助改了改ADC,不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