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25-08-20):
已解决

网友A:
nch 没有打cont.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label层次用错了,导致PORT都没有识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label层次用错了,导致PORT都没有识别出来

label使用的是M1 pin,跟着知乎的一个帖子做的,都一直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h 没有打cont.

我不是很明白这句话,nch不是明明通过cont和M1连接起来了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明白这句话,nch不是明明通过cont和M1连接起来了嘛

就是nch上面好像没有pch上面那种绿色正方形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nch上面好像没有pch上面那种绿色正方形的孔

有的,是图片问题,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sch nch衬底连错了。应该有箭头那端接到3.
把sch贴图一下。

网友:
你这drc都没过吧

网友:
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