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这两个图哪个好一点?

楼主(2025-08-20):
请教一下这两个图哪个好一点?

网友A:
图来源是什么呢?借来看看,谢谢

网友:
感觉没什么不同,顶多在毛刺上有点区别,目测下面的毛刺小点

网友:
感觉4a的话,是不是会慢一些。一开始in=0,这时左上角的PMOS是关的,下面电位都是低;等下一个阶段in=1的时候,inb=0此时没办法立马打开左边额外的那个PMOS吧,要等右边支路反应过来,打开左上角PMOS后,才能打开吧

网友:
要我的话,用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来源是什么呢?借来看看,谢谢

EE-382MVLSI–IICMOS LEVEL SHIFTERSSPRING 2015Gian Gero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