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比上华CMSC更垃圾的BCD工艺吗?

楼主(2025-08-21):
剖面图显示是全隔离的高压管,但是DRC文件里面高压PMOS不能衬底短接漏极,包括自衬底的pldmos也不行,单调一个pldmos版图也不能过drc。这么垃圾的工艺也敢出来卖

网友A:
需要自我反思下,  你们公司为什么会选择你口中的垃圾工艺?

网友B:
价格相对其他工艺便宜一些,不过确实不怎么好用。不过现成的管子不能过DRC,是不是你哪里搞错了。

网友:
最恐怖的是有些规则距离根本不够,很容易漏电,他们家HVDUMMY包PTM这个规则就改大了好几次了

网友C:
需要你们这些踩坑小王子帮他们验证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相对其他工艺便宜一些,不过确实不怎么好用。不过现成的管子不能过DRC,是不是你哪里搞错了。
...

没有任何修改的管子,他的那个衬底短接源极的pldmos,DRC跟我说要衬底接到VDD,意思是他的所有pldmos的源极都要接到VD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自我反思下,  你们公司为什么会选择你口中的垃圾工艺?

因为我司是个骗补公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司是个骗补公司

这就对了吗
你可以将的发现告诉你领导  让他做决定
你只是打工的,  难道要操卖白粉的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修改的管子,他的那个衬底短接源极的pldmos,DRC跟我说要衬底接到VDD,意思是他的所有pldmos的源 ...

听起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你们这些踩坑小王子帮他们验证工艺

这破工艺,我们全公司一起吐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