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求助

楼主(2025-08-21):
有没有谁知道怎么把这个超级源随器相位裕度调正吗

楼主:
VG接的是LDO的功率管

网友A:
一种方法是NM2的栅串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方法是NM2的栅串R+C

为什么呢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
从直观理解上增大功率管栅极电容,或者增大NM2栅极电容都OK,只要让这两个节点对应的某一个作为主极点就行,不要产生共轭。或者在功率管栅极电容大,做主极点的情况下,压低buffer环路增益也行,就是会牺牲输出阻抗和带宽。

网友B:
你的iprobe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iprobe接错了吧

能说一下具体接在哪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