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级板采样,电容上下级板各有一个开关,其噪声是KT/C还是2KT/C呢

楼主(2025-08-21):
请教各位前辈,下级板采样,电容上下级板各有一个开关,其噪声是KT/C还是2KT/C呢?
其中,如果其中任一一个电阻的噪声yes,另一个no,trans+FFT仿真显示为KT/C;
而如果两个都是yes,仿真显示2KT/C,其中VOUT为上下级板电压差。

网友(点评):
这是要颠覆已有认知呀!

楼主:
trans+FFT是这样显示一个KT/C,一个2KT/C,其实PSS+Pnoise还是显示KT/C

网友(点评):
开关W11删除掉,时钟却掉,看看连续时间下,情况会如何,对比一下。

网友:
热力学第二定律被推翻了

楼主:
前辈您好,我尝试了去掉开关的仿真。只有R14的Noise是no,其他三个都是yes

原理图
电阻

仿真设置

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结果不一样lz可以拿诺贝尔奖了,因为这说明热力学第二定律被推翻了

您好,我觉得也不符合理论,但是仿真确实这样显示了,所以是不是仿真设置问题啥的。

电路原理

电路原理

电路原理

只有R14不带噪声

只有R14不带噪声

只有R14不带噪声

仿真表达式设置

仿真表达式设置

表达式设置

tran仿真

tran仿真

tran仿真设置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觉得也不符合理论,但是仿真确实这样显示了,所以是不是仿真设置问题啥的。

我大概明白了。这个结果是合理的,因为kT/C噪声与R无关的原因是:噪声PSD为4kTR,带宽为1/(2*pi*f*R),二者相乘把R约去了。lz现在只给一半的R加噪声,但是RC网络的带宽没有变,所以噪声功率自然变成一半。要仿出kT/C的值,必须给电路中所有存在的电阻都开噪声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明白了。这个结果是合理的,因为kT/C噪声与R无关的原因是:噪声PSD为4kTR,带宽为1/(2*pi*f*R),二 ...

前辈您好,60p的电容对应的KT/C大约8.3u,也就是只有一个电阻yes的时候,两个电阻yes,仿真得到噪声约11.7,是2KT/C

网友B:
Noise Fmax 設大一點~~絕對是KT/C ~~~你不可能推翻理論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ise Fmax 設大一點~~絕對是KT/C ~~~你不可能推翻理論值的~~

图片里是1024,我自己尝试过2048,结果一样。
如果是KT/C,结果应该是8.3u,只是现在当两个电阻noise都yes的时候出现了2KT/C。

谢谢前辈,我试一下16384点。

网友C:
推测应该是你的计算公式有问题,才疏学浅,没看明白这里的snrh是啥。建议简单搭建一个电阻串电容的验证你的公式,如果结果的数值还是2*kT/C的数值,那么就是你的公式有问题。计算结果是实际的两倍,我能想到的就是混叠了,将整个fs内的功率平均到了fs/2,这样结果算出来确实就是理论的两倍了;因为理论上仿真结果应该一个是kT/2C,一个是k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ise Fmax 設大一點~~絕對是KT/C ~~~你不可能推翻理論值的~~

前辈您好,我下午拉到16384点FFT,依然不对呢。

然后尝试一下是不是仿真精度的问题。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测应该是你的计算公式有问题,才疏学浅,没看明白这里的snrh是啥。建议简单搭建一个电阻串电容的验证你的 ...

公式是trans+FFT计算出来的noise floor rt/sqrt(Hz),然后我看了cadence的手册,反推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