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的速度怎么仿真?

楼主(2025-08-21):
求问,动态比较器(比如strongarm)的速率/带宽如何通过仿真确认呢?以及如何确认它对信号幅度的识别能力?

网友A:
速度你就给一个Vdc,给一个方波信号,看一下他切换的建立时间就是速度,不过比较器的速度也和比较器输入差分电压的大小有关系,这个要看你的需求了,信号幅度的识别能力,在原理图仿真阶段,他能识别无穷小的电压值,所以你要加上噪声去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你就给一个Vdc,给一个方波信号,看一下他切换的建立时间就是速度,不过比较器的速度也和比较器输入差 ...

这个建立时间,就是输入需要保持的时间吗?感觉和时钟的tr tf也有关?

网友A:
那个都比较小了,你先看一下当你的比较器输入电压从正切换到负,看你的比较器输出从高到底的翻转时间是多少,就是这个比较器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都比较小了,你先看一下当你的比较器输入电压从正切换到负,看你的比较器输出从高到底的翻转时间是多少 ...

okok谢谢,我仿了一下,上升速度大概100ps,下降速度50ps,那么他的最大工作速度还是看上升速度吧? 这个动态比较器的最大时钟频率应当怎么设置最好呢?

网友:
我感觉其实主要看你应用场景,比如说在adc,动态比较器时钟频率根据你adc需要的频率确定

网友:
达到一定程度寄生的影响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