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使用verilog建的器件,参数没办法设置成变量

楼主(2025-08-21):
在使用virtuoso做电路仿真,里面有用到verilog写的逻辑处理模块,写完verilog生成symbol,在原理图里面调用,然后在symbol属性里面有显示出来在verilog里面定义的parameter,如果这些paraeter直接给常数是可以正常运行仿真,如果给这些parameter 给个变量名,然后在ADE L里面copy from cellview,把变量名复制过来,发现复制不过来,好像没办法识别,但是其他的symbol定义的参数变量名可以识别并且复制过来;另外使用verilogA写的模块定义的参数变量也可以识别复制到ADE L里面,不知道为啥只有verilog写的模块不行,求大神帮忙解惑~~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可以具体参考ahdlLib里写法,甚至copy出来再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可以具体参考ahdlLib里写法,甚至copy出来再修改。

嗯,用verilogA 是可以的,不知道是不是verilog和verilogA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