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蒙特卡洛仿真仿Vos

楼主(2025-08-21):
Spectre蒙特卡洛仿运放VOS仿真结果为何没有分布?max/min值相同,工艺是华虹180

如图没有分布

如图没有分布

设置选的ALL

设置选的ALL

网友:
你看看器件带mismatch了没

楼主:
感谢回复,你看我上面那个不是选的all吗,包括mismatch呀

网友:
不是,是看你的管子本身是否配置了mismatch,有的可能有mismode,你看看工艺文件

楼主:
有的,然后我又拿来一个不同的电路图text6在同一个环境下去仿真感觉没啥问题,那个517.1ua ,是误差非常小,但是失调的蒙卡仿真真能这么小吗

楼主:
则两张图

楼主:
我的偏置是理想电流源

网友:
首先看看管子带失配吗?一般是ckt管子,其次看看model选mc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