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ift+H生成的seal ring怎么去除其中某一个孔

楼主(2025-08-21):
如图,楼主drc遇到了这个问题,想把三岔路口的孔去掉,请问大伙有办法嘛

网友A:
打散删除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散删除不就好了

请问如何只打散seal ring呢

网友:
打散:edit——hlerarchy——flatten

网友:
选中GuardRing,按Q,选择Subpart...,选择Subrectangle,选中CT,Delete,点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