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RC code检查SRAM区域Poly方向 该用什么样的code来实现

楼主(2025-08-21):
Layout检查目的:需要检查SRAM poly的width方向与chip border的长边方向是否平行,将不平行的poly区域 highlight出来

假设DRC cmdfile中layer map:将poly层定义为PO;SRAM marklayer定义为SRAM;有源区定义为AA,chip border层定义为BORDER

抓出SRAM poly width方向与chip border长边不平行的code应该如何来写?

X=(PO AND SRAM) inside edge AA
Y= ......
?

请大神指点!

网友:
直接用 angle 不行吗? 应该都是一个方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