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积分器差分输出波形在积分跳变前有一段凹陷,这个会影响信噪比吗?是因为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吗,还是时序的问题?

楼主(2025-08-21):
积分器差分输出

积分器差分输出

差分输出毛刺

差分输出毛刺

时序波形

时序波形

积分器时序

积分器时序

网友A:
应该是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是否影响性能看时序;时序上做到,先断开开关让电容一端没有电荷通路,电容另一端即使改变连接,电容上的电荷也没法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是否影响性能看时序;时序上做到,先断开开关让电容一端没有电荷通路,电容另一 ...

您好,请问SW1P断开时会注入到积分电容,这个因该会影响吧

网友A:
SW1P断开的动作发生的时候,其余开关都是断开状态且持续了一段时间,电荷只会往低阻的前一级运放输出走,电容另一端是断开的阻抗非常大,不会往那边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SW1P断开的动作发生的时候,其余开关都是断开状态且持续了一段时间,电荷只会往低阻的前一级运放输出走,电 ...

注意,由于开关断开很快,运放来不及建立,所以前一级运放输出会波动一下,但这不影响右边电容上的电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由于开关断开很快,运放来不及建立,所以前一级运放输出会波动一下,但这不影响右边电容上的电荷。 ...

谢谢大佬解答,对,就是采样结束时前一级运放输出会波动一下,请问这个波动会对下半个周期的积分造成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解答,对,就是采样结束时前一级运放输出会波动一下,请问这个波动会对下半个周期的积分造成影响 ...

不影响的,你可以把开关换成理想开关,对比实际开关性能是否会下降来验证。即使性能下降了也大概率是开关电阻非线性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的,你可以把开关换成理想开关,对比实际开关性能是否会下降来验证。即使性能下降了也大概率是开关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