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倾佳电子基于碳化硅MOSFET的图腾柱无桥PFC技术深度分析报告

楼主(2025-08-22):
倾佳电子基于碳化硅MOSFET的图腾柱无桥PFC技术深度分析报告倾佳电子(Changer Tech)是一家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分销商。他们主要服务于中国工业电源、电力电子设备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倾佳电子聚焦于新能源、交通电动化和数字化转型三大方向,并提供包括IGBT、SiC MOSFET、GaN等功率半导体器件以及新能源汽车连接器。
倾佳电子杨茜致力于推动国产SiC碳化硅模块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进口IGBT模块,助力电力电子行业自主可控和产业升级!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三个必然,勇立功率半导体器件变革潮头: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模块全面取代IGBT模块和IPM模块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IGBT单管和大于650V的高压硅MOSFET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650V 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SJ超结MOSFET和高压GaN 器件的必然趋势!
摘要在追求更高能效和更紧凑功率因数校正(PFC)电源系统的时代背景下,图腾柱无桥PFC拓扑凭借其简洁高效的架构,已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然而,该拓扑在连续导通模式(CCM)下的稳定高效运行,长期以来受限于传统硅基(Si)MOSFET体二极管固有的严重反向恢复问题。碳化硅(SiC)MOSFET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技术的代表,其近乎零反向恢复的体二极管特性,完美地解决了这一核心瓶颈,从而成为解锁图腾柱无桥PFC全部潜能的关键使能技术。本报告通过深入分析图腾柱无桥PFC的拓扑原理、核心优势及其发展趋势,并结合基本半导体(BASiC)SiC MOSFET系列产品的关键性能参数,系统论证了SiC器件在该拓扑中的决定性作用,为高功率密度电源系统的设计与优化提供了详实的理论和数据支持。
1. 引言:高效率功率因数校正的范式转移
1.1 传统PFC拓扑的固有局限性
功率因数校正(PFC)技术旨在强制交流输入电流跟随输入电压,以提高功率因数并减少电网谐波污染。传统的有桥升压PFC拓扑,由一个由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后接一个单相升压PFC级构成,长期以来是主流解决方案。尽管这种架构成熟且成本可控,但其效率存在根本性瓶颈。整流桥中的四个二极管在整个交流周期内持续导通,尤其在低压输入时,每个二极管的约0.7 V正向压降累积,导致高达1.4 V的持续电压损耗,这部分传导损耗成为系统效率的主要限制因素 。随着全球能效法规的日益严苛,以及对电源功率密度不断提升的需求,传统拓扑的效率已难以满足最新的设计标准。

1.2 图腾柱无桥PFC:应运而生的新范式
为了突破传统拓扑的效率瓶颈,图腾柱无桥PFC(Totem-Pole Bridgeless PFC)拓扑应运而生。其核心设计理念在于大胆地移除了传统的整流桥,将交流输入直接施加于由四个开关管组成的“图腾柱”结构上 。这一创新性设计直接消除了传统桥式整流器所带来的传导损耗,从根本上提升了系统的转换效率。文献研究表明,图腾柱无桥PFC拓扑能够将峰值效率提升至99%以上,显著优于传统拓扑 。此外,该拓扑的器件用量更少,结构更为简洁,为实现更高的功率密度和更紧凑的电源设计提供了可能性 。

1.3 报告核心论点:碳化硅MOSFET是实现新范式的基石
尽管图腾柱无桥PFC拓扑在理论上具有显著优势,但其商业化应用长期受阻。其主要难点在于,在高效的连续导通模式(CCM)下,拓扑中高速桥臂的开关管需要频繁地进行“硬开关”换流。传统硅基(Si)MOSFET的体二极管存在严重的反向恢复问题,导致巨大的开关损耗和电磁干扰(EMI),使得CCM模式下的图腾柱PFC无法稳定高效运行 。因此,该拓扑在早期只能被迫工作在临界导通模式(CrM)或不连续导通模式(DCM),以规避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问题。
碳化硅(SiC)MOSFET的出现,从器件层面完美解决了这一“致命弱点”。其体二极管具有近乎零的反向恢复特性,使得图腾柱无桥PFC能够在CCM模式下实现低损耗、高效率运行,从而成为该拓扑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核心使能技术。

2. 图腾柱无桥PFC的技术原理与架构深度剖析

2.1 核心拓扑结构与工作模式
图腾柱无桥PFC的基本电路结构包含一个升压电感(L),一个由两个高速开关管(S1, S2)组成的高频桥臂,以及一个由两个慢速开关管(S3, S4)组成的低频桥臂 。在实际应用中,低频桥臂的开关管通常选用导通电阻极低的慢速硅基超结MOSFET,因其仅在工频(50/60 Hz)下进行切换。而高频桥臂则必须使用具有卓越开关性能的第三代半导体器件,如SiC MOSFET,以应对高频开关任务。
图腾柱无桥PFC的运行原理是利用高频桥臂和低频桥臂的协同工作,在交流输入电压的正半周和负半周分别构建一个升压斩波电路,从而实现功率因数校正。这种架构本质上是将一个传统的升压PFC拓扑一分为二,通过高频开关管的动态切换,交替地在交流输入电压的正弦波形上实现升压功能。

2.2 交流输入正/负半周的工作原理详解
由于拓扑的对称性,其在正负半周的工作原理相似。
交流输入正半周的工作模式: 在交流输入电压为正的半个周期内,低频桥臂的开关管S4始终保持导通状态,为整个电路提供一个接地回路。同时,高频桥臂的开关管S1和S2作为主动开关,以高频(通常在数十至数百kHz)进行互补导通和关断。当S1导通时,电感L充电;当S2导通时,电感L放电,将能量传递给输出电容并维持输出电压。在此期间,S3始终保持关断状态。
交流输入负半周的工作模式: 当交流输入电压进入负半周时,低频桥臂的开关管S3始终保持导通,为电路提供一个返回回路。此时,高频桥臂的S1和S2再次作为主动开关,进行高频互补斩波操作,但其工作方式与正半周相反,由S2负责电感充电,S1负责电感放电。在此期间,S4保持关断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硅基MOSFET由于其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问题,在CCM模式下无法作为图腾柱PFC的高速开关。当开关管关断时,其体二极管需要从导通状态迅速恢复到截止状态,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反向恢复电流和损耗,严重影响效率并产生大量的EMI噪声。这正是早期图腾柱PFC拓扑只能在临界导通模式下运行以避免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 。而SiC器件的出现,彻底消除了这一顾虑,使得CCM模式下的图腾柱PFC成为可能。

2.3 关键技术挑战的应对策略
尽管SiC器件解决了核心的开关问题,图腾柱无桥PFC在实际设计中仍面临多重挑战,需要系统级的解决方案:
零电压开关(ZVS): 为了进一步降低高频开关损耗,实现零电压开关(ZVS)是关键。文献分析表明,在图腾柱PFC中,高频桥臂的开关管在不同占空比下可以实现ZVS 。通过精确的控制,可以在开关管两端的电压降至零时再开启,从而显著减少开关损耗,进一步提升系统效率。
系统控制与保护: 图腾柱无桥PFC对控制算法和控制器性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由于拓扑结构中没有整流桥的阻隔,输入交流电直接加在开关管上,需要更复杂的控制方案和更快速的保护机制,如逐周期(CBC)过电流保护,以应对过流、浪涌过压等瞬态事件 。专用的数字PFC控制器(如HP1010)应运而生,它们能够提供高级的控制功能,例如,通过频率微调来优化EMI性能,并提供灵活的保护参数配置 。
电流采样: 图腾柱PFC的电感电流采样面临高压隔离和低延时两大挑战。传统的单分流电阻方案不再适用。为了实现精确的电流检测,需要采用隔离电流采样方案,包括霍尔效应传感器、隔离运算放大器(OP-AMP)和电流互感器(CT) 。每种方案各有优缺点:霍尔传感器功耗低但带宽有限,可能影响逐周期保护的响应速度;隔离运放电路复杂且易受共模电压干扰;而电流互感器则能提供高带宽和高精度,是图腾柱PFC电流采样的优选方案之一 。

3. 图腾柱无桥PFC的核心优势与应用价值

3.1 极致的效率提升
图腾柱无桥PFC最显著的优势是其无与伦比的转换效率。与传统的有桥升压PFC相比,该拓扑在整个交流输入周期内消除了整流桥带来的传导损耗,这一损耗在低压输入时尤为明显 。效率的提升不仅仅是节省电费,更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高效率意味着更低的发热量,这直接导致对散热系统的需求大幅降低。根据附件中对SiC MOSFET的描述,其优势之一就是“减少散热片需求” 。当拓扑本身的高效率与SiC器件优异的热性能相结合时,系统发热量将得到有效控制,使得设计师可以减小甚至取消散热片,从而显著降低系统成本和体积。

3.2 功率密度的大幅增加
功率密度是现代电源设计的重要指标,它衡量了单位体积内所能提供的功率。图腾柱无桥PFC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大幅提升了功率密度:
高开关频率: SiC MOSFET凭借其低开关损耗和低电容特性,能够在远高于传统硅基器件的频率下工作,例如在200kHz至250kHz的频率范围内实现高效率转换 。高开关频率使得PFC电路中的无源元件(如升压电感和滤波电容)可以显著减小物理尺寸,从而直接压缩整个电源模块的体积。
高效率带来的体积减小: 前述的低发热特性意味着对散热片体积的依赖降低,这也是电源体积得以减小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实际应用中,这种优势已经得到验证。有报道指出,结合SiC器件和先进控制器,单相3kW PFC电源的功率密度可以超过40W/in³ 。

3.3 简化设计与降低系统成本
图腾柱无桥PFC拓扑相比于传统拓扑,使用的功率器件数量更少,通常仅需6个主要功率器件(4个开关管,2个旁路二极管) 。尽管其控制算法相对复杂,需要专用的数字控制器,但从系统层面考量,其在物料清单(BOM)上的简化以及高效率带来的散热系统和无源元件的小型化,能够有效抵消控制复杂度带来的成本。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降低整体系统的总拥有成本(TCO),特别是在对效率和功率密度有严苛要求的应用中。

4. 碳化硅MOSFET:图腾柱PFC的理想使能者
碳化硅(SiC)MOSFET在电学和热学特性上的先天优势,使其成为图腾柱无桥PFC拓扑的完美搭档。

4.1 碳化硅MOSFET核心电学特性分析
基于基本半导体提供的B3M040065L、B3M040065Z和B3M010C075Z三款SiC MOSFET产品数据手册 ,可以深入分析其关键特性。
低导通电阻(RDS(on)): 导通电阻直接决定了器件在导通状态下的传导损耗。附件中的产品展示了极低的导通电阻,例如B3M040065Z的典型导通电阻为40 mΩ,而高功率的B3M010C075Z更是低至10 mΩ 。这一特性确保了在通过大电流时,器件发热量得到有效控制。
高阻断电压与雪崩耐用性: 这三款器件的额定漏源电压(VDS)分别为650 V和750 V,能够轻松应对高压输入应用。其具备的雪崩耐用性(Avalanche Ruggedness)也增强了器件在异常条件下的可靠性 。
低电容与低开关损耗: 相比于硅基器件,SiC MOSFET的输入电容(Ciss)、输出电容(Coss)和反向传输电容(Crss)均显著降低 。这些低电容特性是实现高开关频率和低开关损耗的基础。数据手册中列出的开通能量(
Eon)和关断能量(Eoff)数据也直接证明了其优异的开关性能。
优异的热性能: 散热性能是决定功率器件可靠性的关键。B3M040065Z的结到壳热阻(Rth(jc))典型值为0.60 K/W ,而B3M010C075Z通过采用银烧结技术,进一步将$R_{th(jc)}$降至0.20 K/W ,这使得器件能够更有效地将热量从芯片传递至散热器,从而在更高功率下稳定工作。
4.2 克服硅基器件的“致命弱点”
图腾柱PFC在CCM模式下稳定运行的核心挑战,在于传统硅基MOSFET体二极管在关断时产生的巨大反向恢复损耗和电磁干扰 。这种现象源于PN结二极管在反向恢复过程中存储的电荷(
Qrr)。
SiC MOSFET的体二极管则具有独特的电学特性,其反向恢复电荷(Qrr)和反向恢复时间(trr)均极小,通常可忽略不计 。这一特性意味着,在图腾柱PFC的CCM模式下,当高频开关管关断时,其体二极管不会产生显著的反向恢复电流,从而消除了由此带来的损耗和EMI噪声。这是SiC MOSFET能让图腾柱PFC在CCM下稳定、高效工作,并最终实现商业化的根本原因。

4.3 BASiC SiC MOSFET产品选型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SiC器件在图腾柱PFC应用中的性能差异,下表对基本半导体的三款产品进行了关键参数对比,为设计选型提供参考。
参数B3M040065L (TOLL) B3M040065Z (TO-247-4) B3M010C075Z (TO-247-4)
额定电压 (VDS)650V  650V  750V
导通电流 (ID, TC=25∘C)64A  67A  240A
典型导通电阻 (RDS(on),typ) 40mΩ 40mΩ 10mΩ
结-壳热阻 (Rth(jc))0.65 K/W  0.60 K/W  0.20 K/W
总栅极电荷 (QG)60nC 60nC  220nC
典型开通能量 (Eon)90 μJ (with SiC diode) 95 μJ (with SiC diode) 770 μJ (with SiC diode)
封装 TOLL TO-247-4 TO-247-4

从上表可以看出,B3M040065L和B3M040065Z在650 V电压等级下提供了优异的性能,适合中等功率应用。而B3M010C075Z则凭借其极低的10 mΩ导通电阻和0.20 K/W的超低热阻,明显面向更高功率等级的应用,如大功率工业电源和电动汽车充电桩。其更高的额定电压和电流能力,以及卓越的热性能,使其能够承受更大的功率密度设计。

5. 发展趋势与未来展望

5.1 市场应用驱动与普及进程
图腾柱无桥PFC的普及是与全球对能效和功率密度的持续追求高度相关的。该拓扑已被广泛应用于以下领域:
电动汽车(EV)车载充电器(OBC): 对高效率、小体积的需求使得图腾柱PFC成为OBC设计的首选。
数据中心与电信电源: 追求96%以上能效等级的电源系统,需要最高效的PFC拓扑。
不间断电源(UPS): 高效率不仅可以节省运营成本,还能延长电池供电时间。
高性能计算与消费电子: USB-C充电器、游戏PC电源等领域对极致紧凑和高功率密度的需求,也推动了该拓扑的普及 。
这一趋势与全球“双碳”目标和节能环保的宏观主题高度契合。通过采用图腾柱PFC,不仅可以降低终端产品的能耗,减少运营成本,更能从源头减少碳排放,为绿色未来做出贡献 。
5.2 技术协同与集成化趋势
图腾柱无桥PFC的普及并非仅依赖于SiC器件,也得益于控制技术的同步发展。专门针对该拓扑的数字控制器正在不断涌现,它们能够提供更为复杂的控制算法,如逐周期过流保护、EMI管理和电流采样等功能,极大地简化了系统设计者的工作 。
未来,行业将进一步走向集成化。除了将控制器和功率级分开设计外,将SiC开关管和专用驱动芯片集成在同一个封装中(如半桥模块)将是重要的发展方向。这种集成化方案能够减小寄生电感,优化开关性能,并进一步提高功率密度和可靠性。

5.3 SiC与GaN的竞合关系
在宽禁带半导体领域,除了SiC,氮化镓(GaN)也是一种重要的选择。在图腾柱PFC应用中,SiC和GaN并非简单的竞争关系,而是存在差异化的应用定位。
GaN凭借其更快的开关速度,在中低功率(如1.5 kW)和超高频应用中表现出色 。而SiC则凭借其更高的电压和电流等级,在高功率、高压应用(如电动汽车、工业电源、太阳能逆变器)中更具优势 。此外,研究也表明,存在一种“改进型图腾柱”拓扑,将快速的SiC MOSFET与慢速的硅基超结MOSFET相结合,以实现性能和成本的最佳平衡 。这表明,未来的技术发展将是多样的,不同技术之间可以相互协同,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特定需求。

6. 结论与综合推荐
图腾柱无桥PFC拓扑代表了高效、高功率密度电源设计的发展方向。它通过移除传统整流桥的结构创新,从根本上消除了桥堆传导损耗,为效率的极致提升铺平了道路。然而,其真正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完全依赖于碳化硅(SiC)MOSFET的出现。SiC器件凭借其近乎零反向恢复的体二极管特性,完美地解决了该拓扑在高效连续导通模式(CCM)下的核心技术难题。
对于追求极致效率和功率密度的电源设计工程师而言,图腾柱无桥PFC拓扑与SiC MOSFET的结合,是目前无可争议的最佳方案。在器件选型时,应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如功率等级、输入电压)综合考量SiC器件的各项关键参数,包括导通电阻(RDS(on))、额定电压(VDS)、热阻(Rth(jc))和封装类型。例如,对于大功率应用,应优先选择导通电阻更低、热性能更优、封装更坚固的SiC器件,以确保系统在严苛环境下的长期稳定运行。
深圳市倾佳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倾佳电子”)是聚焦新能源与电力电子变革的核心推动者:
倾佳电子成立于2018年,总部位于深圳福田区,定位于功率半导体与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专业分销商,业务聚焦三大方向:
新能源:覆盖光伏、储能、充电基础设施;
交通电动化:服务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电控、电池、电机)及高压平台升级;
数字化转型:支持AI算力电源、数据中心等新型电力电子应用。
公司以“推动国产SiC替代进口、加速能源低碳转型”为使命,响应国家“双碳”政策(碳达峰、碳中和),致力于降低电力电子系统能耗。
需求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及功率模块,配套驱动板及驱动IC,请搜索倾佳电子杨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