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平时所说的运放的零极点是开环的还是闭环的

楼主(2025-08-22):
一般说极点=1/RC,我在求阻抗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该开环还是闭环了,记得拉扎维书上学过闭环之后,增益减小1+A倍,而极点频率增大1+A倍;
那我们平时分析运放稳定性所看的零极点是开环看的还是闭环啊?就是我在求节点阻抗的时候,要开环还是闭环呢?请大家帮我解释解释

网友A:
分析输出阻抗或者零极点分析是看开环就可以了。环路稳定性用闭环分析,因为这时看的是环路增益是否符合稳定性要求,就像你说的闭环增益的极点频率是和开环不一样的,我们之所以用单位增益负反馈看运放的环路稳定性,就是β=1时是环路稳定性最危险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输出阻抗或者零极点分析是看开环就可以了。环路稳定性用闭环分析,因为这时看的是环路增益是否符合稳定 ...

“β=1时是环路稳定性最危险的情况”这句话我之前听过,但是不明白为啥是这样,请问为啥单位增益负反馈是稳定性最危险的情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β=1时是环路稳定性最危险的情况”这句话我之前听过,但是不明白为啥是这样,请问为啥单位增益负反馈是 ...

https://blog.eetop.cn/blog-1789212-6953833.html 可以看我的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eetop.cn/blog-1789212-6953833.html 可以看我的这个帖子

好嘞,我去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