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如何在启动后自动打开之前保存好的.rc信号文件

楼主(2025-08-22):
如题。由于使用verdi时,需要在不同的仿真里面多次看同样一组波形,因此把它保存为了一个.rc文件。是在“Waveform”窗口的“file”选项里面点击“save signal”,之后再在新的仿真中点击“save signal”下面的“restore signal”,以恢复前面保存好的.rc信号文件。现在我想要能够在打开verdi的同时自动在Waveform里面恢复前面保存的.rc文件,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吗?Makefile里面加什么吗?还是怎样?

求大佬教一教

网友A:
在打开Verdi的命令中加-sswr signal.rc

网友B:
verdi -ssf wave.fsdb -sswr signal.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打开Verdi的命令中加-sswr signal.rc

多谢,加上这个命令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rdi -ssf wave.fsdb -sswr signal.rc

多谢,加上这个命令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