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ubkey_verify如何使用

楼主(2025-08-22):
各路大神们,下午好,首先感谢坛子里的大神们,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想请教一下,哪位大帅哥、美女姐姐帮忙教一下pubkey_verify的使用方法,
pubkey_verify出来的结果信息,怎么利用起来,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放在安装目录下执行  ./pubkey_verify -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安装目录下执行  ./pubkey_verify -y

执行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打开软件,还是说执行后,还要做什么动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执行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打开软件,还是说执行后,还要做什么动作吗

直接启动验证软件是否patch成功?

网友:
Hello brother

Apart from pubkey_verify, you also need synopsys_checksum file

You need to run both of these files in every folder inside synopsys installation directory

Only after that, license key will work

网友:
Hello brother

Apart from pubkey_verify, you also need synopsys_checksum file

You need to run both of these files in every folder inside synopsys installation directory

The pcess of running these files are as follows:

./pubkey_verify -y
./opsys_checksum -y

Only after that, license key will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