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修Hold

楼主(2025-08-22):
请问在post cts时需要修hold吗? 还是等到post route后修hold?

网友:
postCTS 修 hold 可以减少 ecoRoute 带来的时序冲击。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修的话依据就是避免所有的violation全部堆积到postroute后,提前介入一下;不修的话依据就是没绕线前时序不准,万一hold过修多加了很多buffer得不偿失,反正都有道理,看design具体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