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调制器理想simulink模型的有奇次谐波

楼主(2025-08-22):
搭了一个sigma delta调制器理想simulink模型,输出有奇次谐波,是什么原因啊?该怎么解决?看有的帖子说Understanding sigma delta的书中有写用理想模型搭建产生谐波的原因,是因为量化器的非线性。找了一下暂时没找到这个内容。请问各位大侠为啥理想模型产生谐波啊?记得之前有其他的模型是没有谐波的。为啥有的有谐波有的没谐波啊?该怎么解决?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多谢。

网友:
检查一下各级积分器的输出是否饱和

网友:
我的也是理想的但是有三次谐波,量化器也是1bit线性的

网友A:
understanding书上的位置在3.2这一节,可以看一下。初步理解是量化器增益是非线性的,而且与输入的幅度是相关的,二阶NTF函数会随输入信号的变化,对噪声(谐波频率处)的抑制发生变化,导致奇次谐波冒出来。
刚开始学习这方面内容,不对之处请指正~
补充:书中的高阶项是看作频率相关的量化噪声进行分析的,NTF由线性增益确定的,可读性更强,更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derstanding书上的位置在3.2这一节,可以看一下。初步理解是量化器增益是非线性的,而且与输入的幅度是相 ...

多谢老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