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epprobe的使用

楼主(2025-08-22):
各位前辈,我发现了这个deepprobe的使用,有几点不明白
第一,这个在probenode那里写上自己要保存的节点,但是这个模块接出来的这一端,我看图上又接了一个vpwl,这是为什么,难道仿真出来这个porset不是我vpwl输出的一个爬坡电压吗,它保存的节点怎么看?
第二,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模块,为什么不直接output然后选中我要保存的节点呢?

网友A:
deepprobe是用来把里面的节点引出来加激励的。和保存没关系

网友:
我有个习惯就是,把内部比较重要的逻辑信号用deepprobe在顶层保存, 这样每次plot信号的时候可以直接在顶层点选了,不用一层一层进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epprobe是用来把里面的节点引出来加激励的。和保存没关系

那如果我要把内部节点拉出来看波形呢,deepprobe那端怎么处理呀

网友B:
这个是用来“探测”层次化电路内部的节点的,deepprobe的MINUS端如果浮空,就是把其属性里面定义的内部节点电压输出到MINUS端,一般是用于在后仿的时候,把后仿view或者网表内部的节点直接放到testbench的顶层上,便于看波形。
如果你在MINUS端加一个信号源,就是强行给指定的内部节点送入一个信号,这是用来调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要把内部节点拉出来看波形呢,deepprobe那端怎么处理呀

不需要把内部节点拉出来你就可以存下来看波形,从这个角度deepprobe几乎没用,因为你只需要名字就可以存波形,不用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来“探测”层次化电路内部的节点的,deepprobe的MINUS端如果浮空,就是把其属性里面定义的内部节点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