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振荡器仿真与流片实测相位噪声有偏差?是还有寄生参数没考虑到?还是仿真设置不正确?求解!

楼主(2025-08-22):
流片回来实测相位噪声比仿真大2-3dbc/Hz,很困惑。是仿真环境没有设置正确?还是还有其他寄生参数没有考虑到?求解!谢谢!

下图是仿真相位噪声设置,

网友A:
仿真和测试结果呢,是多少呢,普遍大2~3dBc/Hz吗?3dBc是1.4倍?对应jitter大了1.4倍? 我这边碰到了仿真和测试差十倍的情况。之前认为是电源噪声和clock path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和测试结果呢,是多少呢,普遍大2~3dBc/Hz吗?3dBc是1.4倍?对应jitter大了1.4倍? 我这边碰到了仿真和 ...

图片是仿真与实测波形

仿真

仿真

实测

实测

网友:
1kHz以上仿真和测试误差很小,jitter很小,杂波也看不到,厉害啊。我之前没有相噪仪,用示波器测的非常糟糕。   这一点误差有没有可能是模型带来的呢?我看flicker noise仿真和测试差得更多,不知道工艺里面有没有提供worst fnoise corner,如果有可以仿真看看。

网友:
5052的cross correlation 设了多少?有没有加到100以上

网友B:
仿真中,振荡器的LDO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中,振荡器的LDO带了吗?

带了LDO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仿真中,振荡器的LDO带了吗?

无源晶振驱动电路需要用LDO吗,没看到有相关的资料讲这个。

网友:
仿真里用的无源晶体模型你能保证跟实际一模一样吗?

不妨在仿真里把你的crystal Q值放低一些再试试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源晶振驱动电路需要用LDO吗,没看到有相关的资料讲这个。

你本身的电源如果足够干净,那不带LDO也可以

网友:
我看高频1M/10M处相差不大,差了3dB左右。但是低频相差较大,有没有可能是模型不准或者测试仪器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