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 问个操作

楼主(2025-08-22):
layerA与layerB重叠的地方生产新的layerC,并且生成后layerC不与layerA重叠(相当于与layerC重叠的layerA要被挖掉),试了一下Layer Generation,但是生成的layerC会被layerA覆盖

网友A:
nor选成and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r选成and了吧?

都试了一遍 新生成的layerC都会被layerA覆盖

网友:
你的目的是什么,去除AB交叠的A?A AND B = C ;A AND NOT C =A* 删除原来的A,你需要执行两次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