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acement violations

楼主(2025-08-22):
在进行最后的nanoroute运行时,提醒有placement violations,发现是fillergap violations,这个需要管吗,还是最后插filler,但是他显示这个placement violations可能会导致运行时间变长

网友:
我都是先绕线,再加filler,因为有些filler会有低层的shape。
另外提示图一最后一句话有提示,用什么设置避免这个drc 影响你的绕线时长